谁知道这个芯片可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0-10-26):
精英主板内存供电附近的一八角芯片,型号为4662,不知道可用什么芯片代替?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一下主板的具体型号及此元件在板上的标识

网友:
4500 前边带4打头的八脚芯片都行的。

网友:
4600.4500等应该都 能代换,你量一下是不是一个复合的MOS管,一个N沟道+一个P沟道的

网友:
4662和4500是复合MOS管,不用换,把芯片拆掉短接一脚和四脚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