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下7300gs的MATSA7的结果

楼主(2010-10-26):
是满屏字母和数字,在DOS下未见到彩块。勉强测试完,进系统看结果如下:
右边4颗显存代号从上到下的的编号是U7 U8 U9 U10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17097216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4 A04 A04 A04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17097216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 ----------- -----------
A04     4274304           0           0
A04     4274304           0           0
A04     4274304           0           0
A04     4274304           0           0
ADDRESS  EXPECTED  ACTUAL  REREAD1  REREAD2  FAILBITS TYPE  P L E I ROW  COL BO
-------- -------- -------- -------- -------- -------- ----- - - - - ---- --- --

网友:
这个卡是64B的,还有一半没出来,

网友:
BGA脱焊,加一下就可以解决。

网友:
这个情况我也遇到过  写入错误   我加焊了一下就好了

网友:
论坛上已经有好多案例都说过这样的故障都是加焊GPU ,下次发贴先搜一下。

网友:
是U8,加焊GPU再加焊显存,都不行就换掉U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