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安装Windows2008或Vista

楼主(2010-10-26):
安装2008或Vista就会蓝屏,装XP与2000、2003都没什么问题。
主板:技嘉M61PM-S2
显卡:集成
CUP:AMD4600+
内存:667的2根1G
刚开始以为是内存的问题,结果换了几次内存都不行,不知道为什么。
请问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
楼上想法真奇异,不兼容也应该是bios升级,难道你知道这是此版的特性

网友:
F9D 0.44 MB 2009/09/03 Beta BIOS 更新CPU ID (支持AM2+ Phenom Triple Core 处理器)

F8 0.55 MB 2007/10/05 更新CPU ID (支持AM2 G1/G2-Stepping 处理器)

F7 0.55 MB 2007/06/25 修正CPU兼容问题 (重新启动有时会失败)

网友:
在网上搜了一下有一个解决办法是在BIOS中关闭超线程功能,超线程功能是什么?

网友(点评):
amd的有什么超线程?

网友:
有没有排除一下硬件问题,好多的时候有些硬件有问题也会引起装不上高端的系统

网友:
除了主板没有试过外其它的全换着试了

网友:
这个主板在正常的情况下是能安装VISTA和WIN7的
至少我是装过

网友:
明天周末再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