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T E的IO芯片IT8511TE可不可以代换

楼主(2010-10-26):
I T E的IO芯片IT8511TE可不可以用  IT8510TE代换啊! 谁知道啊  急用啊!谢谢啊!知道的说下啊

网友:
可以替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 听你的 换了试一试啊!  我的这张板子是这种问题! 键盘有一些键用不起  换键盘一样! 加焊IO一样  所以换个试一试  如果还不行 该怎么弄?

网友:
它们之间差别在哪里,希望说一下,谢谢!!!

网友:
  不行啊!  换了  开不了机的啊! 最气人的是  我换回原来的 芯片业开不了机了啊!啊   郁闷啊! 这个芯片难找啊!最后一片了啊

网友:
不能代换,PIN位是一样的,但是资料不一样,我试过

网友:
是不是没有焊接好?

网友:
8510 8511 8512华硕用的比较多 不通用

网友:
现在不能开机了?

网友:
不可以的。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
笔记本EC基本都不能代用。除个别。最好用同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