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4A的电源,怎么改输出电压

楼主(2010-10-26):
有个12V4A的电源适配器,要怎么修改才能改到16.3V的电源??

不管我怎么修改TL431的两个相关电阻,最多只能上到14V,再也不能再高了

网友:
修改接12V输出端到431的电阻试试。

网友:
TL431的上拉电阻为3.2K
下拉电阻为100R 或 680R
输入都是14.2V

我把431拆掉,输入电压最高还是12.4左右。

网友:
能改的电压范围都是有限制的   不然就用一种变压器了   你可以增加次级的匝数   这样就太麻烦了

网友:
实在不行就加绕变压器次级线圈匝数,注意电压相加还是相减,调换就解决了。

网友:
改不了多少的变压器线圈的匝数都已经定死了。

网友:
那二极管呢!

网友:
很难达到你的要求,即使电压到了电源也不一定会稳定运行,还是别改了。

网友:
12V到16V,,应当不行,变压次级输出的整流上没有那么高的电压,只有改变压器的线圈了!!没有价值!!

网友:
发个图过来,更改光电耦合器发射端的同时,更改光电耦合器接收端,电压相差不大应当可以,顺便检查一下各元件的耐压值,二次电压升高,将会造成一次感应电压升高,包括反馈绕着和主绕组,影响到RCD的作用。或者采取别的方式改变开关管的基极电位,增加开的时间,调整电压。光电耦合器两侧参数改变太多,将会影响到系统的稳定,和反应的灵敏度。

网友:
更改431的上端电阻(跟输出成正比),但不知道功率能不能达到要求

网友:
改了有什么意义?改完了不一定稳定,直接买个电压合用的就可以了。

网友:
增加输出线圈的圈数,来提高电压

网友:
不太现实吧 输出电压都才12v 你要把他提高到16v  那不是成了逆变器咯

网友:
唯一的办法是加一个4V的副边绕组(整流滤波之后的值),它必须是完全独立的,然后把它和12V串起来,反馈取样仍从12V来,可能没有多大意义了。

网友:
个人认为是初级有过压保护电路。需要看清楚电路。

网友:
切。。。。。画蛇添足。。还不如去找个15V的电源。。。搞维修的哪个不是一堆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