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8IR2003 不跑码

楼主(2010-10-26):
通过初步观察 插检测卡之后 不跑码 此检测卡无复位灯 看不到 是不是有复位 然后顺手摘了内存 一看内存条有烧的痕迹 于是客户说 他之前插反了内存,查RT9173下面四个脚 0.6V 拆之!换上新的之后 电压出来了 1.8V ,插诊断卡 继续不跑码 插内存!RT9173下面四个脚 又变了0.6V了 咋整!

网友:
查下内存供电的MOS管有没击穿的?输入电压跟控制电压是否都正常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RT9173的电压不正常,先看一下内存电压正常不正常。

网友:
仔细看下是不是内存供电其他地方电压过搞   或者 电源烧掉了

网友:
插反内存一般会烧掉内存MOS管吧?楼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