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机器换IO

楼主(2010-10-26):
  敢问各大师,你们碰到三星机器换IO的桌面处理,现在的都是带程序的。

网友:
没有碰到过,希望有经验的说一下,谢谢!!!

网友:
三星的IO和IBM是一样的,H8比较多,这种都是有资料的,换全新的上去会连电都不加,这种只的买料板换上才有用,但是三星的多机器的BIOS密码却没在IO里面,好多有点位,找到标记短路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