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0 R421是多大的电阻

楼主(2010-10-26):
进水的 机子亮了,发现不充电,

系统中能检测到电池,就是不充电,电池是好的.

发现R421不见了.-EXTPWR 这个也就没有上拉电压了.

知道这个是多大的电阻吗?

网友:
没装料呀

网友:
R421 DO NOT STUFF,不要安装的意思,也就是没有装这个料,不是掉了

网友:
晕,原来就没有的啊.

现在的故障是,进系统能识别电池,能放电,就是不能充电

当电池插上的时候,会有瞬间的充电电流,滴的一声过后就没了.

充电芯片ADP3808更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