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20 用电池能开机,用适配器不能开机

楼主(2010-10-26):
搞台HP 520的机子,用电池能开机,用适配器不能开机,用适配器时,公共点有电压,待机时有3V,5V,开机按键有3.3V电压,南桥,I/O的晶振有起振,按开机按键有电压差,但电流无反应,用电池可以开机,但会掉电

网友:
这个机有个通病就是铜管散热不好,

网友:
看看外接电路检测是不是对呀?

网友:
铜管散热不好

网友:
因为你用电池可以开机,说明供电部分没有大问题,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我想问一下,你用适配器开机的时候,电池插在上面的吗?

网友:
我接到的机子和你的有点一样 每次把电池松开一下再接上外接电源就能开机了 明天准备拆机看看 ,楼主要是解决了就说明一下

网友:
等待维修结果!!

网友:
补焊8734a 搞定 正常使用中

网友:
学习了,谢谢

爱问 -2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学习一下。。。

爱问 -2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