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帮助 X61 网卡无法连接

楼主(2010-10-26):
我是新手,请教各位高手一个简单问题。今天接到客户一台机器,X61 网卡无法连接
网卡
芯片型号82566MM 已经换过了、 故障依旧。 接网线也是显示网络电缆没有插好。
网卡
打红叉 但
网卡
接口上面的指示灯是亮的,插不插网线都是亮的。这是什么问题
‘
芯片

网友:
网卡隔离芯片换掉试试

网友:
网桥是不是通的

网友:
网卡隔离芯片换掉也不行,现在的现象是,有时好像能认到。但获不到IP 然后又变成为XX

网友:
帮你顶一下, 我也想知道答案

网友:
刷一个无安全芯片,带MAC的BIOS 看看。

网友:
确定下网卡有没有焊好上次也有个联想的机器也是一样的后来重新加焊就好了

网友:
重新加焊就好

网友:
最后结果。 客户把机器拿走了, 钱没收到,还发了我,40块钱的成本。(买网卡芯片加运费) 心都凉了,什么世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