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的开机针脚电压为0.78V,请问正常吗?

楼主(2010-10-26):
是一块联想的主板,开机针脚的电压为0.78V,请问是正常的吗?此电压 有时能点亮主板,并且显示器有显示了,但有时 又不能使主板通电。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不正常啊

网友:
不一定
如果开机针接了开机三极管的B极,就有可能只有0.6V左右的电压

网友:
不正常,3.3/5,最低2.5

网友:
要看是什么板了,有些MSI板都是低电平开机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关针0.7V的电压是接了三极管,先跑一下你开关针有没有接三极管

网友:
回复 涵山 的帖子我看了一下,接了三极管,而且我把三极管换过了,还是0.78V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之前0.78V不能开机。后来又能卡机了。

网友:
没遇到过是不是有线段裂啊

网友:
偶尔才能触发一次吧 应该是南桥拉低了电压 你可以飞线到开机针一个3.3V电压就能正常开机了 我遇到过一块主板  开机针接一个151电阻 开机针这边只有0.5V 而另一端有3.3V电压 并进了南桥 后来把151另一端3.3V飞线到开机针 就好了 不知道能不能使用的长久 总之一个多月了 客户还没拿回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答了,我试下。!

网友:
0.78是正常的,我修过一个0.78的开机排针,不过最后是乔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常的,三极管导通后B极就是这么高的电压。

网友:
开机针的电压一般为3.3v或5V左右,你这0.78也太低了吧!先跑一下开机电路在这里面找找原因

网友:
            之前一直以为开机针都只有高电平, 今天看了这个帖子明白了。

     你说有时候可以开机 有时候不可以, 我估计是南桥的问题了 。

网友:
  我有个板子也是一样的,不过没见三极管。

网友:
联想一批939  的小双核机子都是这样的,我接过七八台,都是这个电压,刚开始都照开机故障修,后来发现不是,吹北桥就好的多,其中一台吹完用了两个月返修,吹下又好了,后来一台我送别处BGA,没想到比吹的还快,一个月又这样的了,昨晚吹了下又能跑马了,现在还在我这里放着,都不好意思收钱了

网友:
应该不正常吧,好像要2.5V左右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MSI代工的板子是正常的。。

网友:
学习了,还真不知道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
不正常。有地方短路。先检查开机三极管。在看IO。南桥。

网友:
估计是有芯片损坏或者是电容漏电,也有可能是电阻坏导致电压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