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0-10-26):
致铭 945的板子
能正常进系统
不定时掉电
南北桥,CPU温度都正常
整个板子也没有什么过热的元件
手里拿着板子,不知道该如何下手
请指教

呵呵,破板子
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用镊子刮了刮显卡槽
  居然好 了。不在掉电
外面看根本就看不出来
可能是显卡槽氧化了吧

网友:
可能是U的供电IC老化了,先换个电源IC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