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均压电阻的阻值第一色环是灰色的

楼主(2010-10-26):
还是那个长城长寿将军电源,拆开发现两个均压电阻都是840K左右,与色环标注的一样,第一色环是灰色的,在坛子里面看到的都是150K左右啊,这是怎么回事?哪位能帮我分析一下?是我是我读错了,谢谢

网友:
大电容没问题就别管它大小

网友:
现在该电源的故障是:每个大电容的电压在140V左右,辅助电压4.98V,主电压才3.6V,短接绿黑线,风扇不转,还有轻微的“吱吱”声。

网友:
大电容140V有点低,不知输入交流电压为多少,如大于220V,则电容上的电压应为150V以上。

网友:
输入就是220的市电,不知道这是哪个部分出了毛病?

网友:
280V-310V都OK的,看看绿线所连元件,特别是电容,辅助紫线5V正常那就不用管开关管之前的东西了

网友:
看看是否是推动线路上的问题!

网友:
直流140伏偏低,先查一下高压整流管,电容可能也有问题。

网友:
840K第一色环是灰色的,你没读错

网友:
均压电阻一般为120K-1M,其实它就是放电电阻。

网友:
楼主说的主电压3.6V是电源启动后的+5V电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