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E551C 显示器有时白屏

楼主(2010-10-26):
戴尔E551C 显示器有时黑屏,电源指示灯亮  黑屏时 面板上调级上下左右的指示灯全亮。开机过一段时间又会自己好了  有时正常使用不定时黑屏 我加焊过元件虚焊无效 应该是元件不良。

网友:
到底是白屏还是黑屏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故障在视放板上的VGA排线接触不良,视放 板上的元件全部扫一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