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 不能再次不触发

楼主(2010-10-26):
插上电源可以触发 正常开机 长按开关按钮强制关机后不能再次触发  拔了电源在插进去又可以触发 , 强制关机后 3V 5V 1.2V都有 就是没有1.8V      正常触发我量了是有1.8V  , 强制关机后量了1845 的的各电压  V+ VCC VDD VL REF 都正常  on1有3.3V  on2 无电压(能正常触发时也是没有电压)   开关脚也有3.3V  后来发现Q59(复合管)的第4脚G级有5V电压  正常触发是没有的   是不是1.8V被第4脚出了5V后 拉低了?请教大侠们...

网友:
试试换1.8V的滤波电容

网友:
1.8的滤波电容易损 换掉试试

网友:
电源保护了,过流或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