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一起修电脑:HP DV6000不开机。

楼主(2010-10-26):
    本人菜鸟一个,现有一笔记本,想在各位高手的讨论中,学习维修。
HP DV6000不开机的维修
    故障现象:HP DV6000笔记本插电仅电源插座旁的蓝灯亮,按开关不能正常开机。
    故障原因:机主说这台机进过水。
    故障检查:首先拆出主板,如图01,版号为DAOAT6MB8E2 REV:E;Intel CPU。

    经肉眼观察,没有进水痕迹,但发现MODEM接口处有打火痕迹,如图02,怀疑遭雷击。

    MODEM隔离电容烧毁,如图3,甚至电路板的走线也烧掉。

经查,没有明显短路现象,于是通电检查。测量的电压如图4,红色为相应部位的电压值。
几个问题:
1、图纸中绿色虚线框是什么意思?可选件吗?
2、如果雷击,还会打坏什么?
3、什么情况下VIN有电压?
4、哪个是EC芯片?
5、怎么处理这个主板?

网友:
1、可选件在代码前或者后有个符号,对比别的很容易看出来。
2、连接网卡工作电压电路上的IC或元件都有可能会坏。
3、I/O,那个品牌是ene的IC芯片。
4、换主板。

网友:
下面那个才是网卡吧?这个好像是电话线的接口吧?MODEM?

网友:
同意楼上啊··

网友:
2楼说的透彻啊  一针见血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