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内存

楼主(2010-10-26):
一开始 不过 内存 直接 干了 北桥 可是 没好   , 我 有用 打阻卡打了 也没 问题 可以是打波怎么都是 不过内存 后来打了下  没 时钟  ,  什么都没查  直接把 时钟IC  换了竟然好了  !!!!

网友:
不过内存就直接换北桥,楼主很自信啊!有示波器其实可以先量下电压和信号的。呵呵

网友:
内存不过也不能肯定就是桥的问题,先看下供电那些是否正常

网友:
肯定就是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