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HPL1706V一闪就灭

楼主(2010-10-26):
17HPL1706V一闪就灭,换40T03   40P03   可以正常显示,但TSU16AS-LF发热过大,请求老师傅帮帮小弟。。。。

网友:
在他上面加个散热片行不

网友:
  换的可对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的烫,不行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 是用J512 跟630代换的应该可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行!
这种代换以前应该说过多次了,自己找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改了通用的上去故障还是一样啊(烫)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通用指的什么?
板子都换了,还有什么地方烫?

网友:
我改了通用的高压条,TSU16AS-LF依然发热(大),会不会是TSU16AS-LF是它本身的问题。

网友:
是TSU16AS-LF 坏了 谢谢各位师傅了

网友:
说的有些雾。

网友:
  是不是电压高了  以前我遇到了    电压高了  后来换了12V  适配器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