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东芝2410装显卡驱动后无法进入系统!

楼主(2010-10-26):
前两天客户送来一个2410的东芝笔记本

说是装不进系统

然后我以为是小问题,就帮他装,谁知道怎么也装不进去

最后把硬盘重新拆下装上就没问题了,看来是硬盘松动了,虽然能认到硬盘,但是装系统总是出问题!

本来以为系统装好就没问题了,谁知道,重启电脑后,过了XP加载界面,到和欢迎界面后黑屏无显示了!

我以为是显卡驱动或是系统的问题,可是经过多个版本的更换仍然是这种情况

表现在机器装好显卡驱动后只能运行在8位600×480状态下,如果调高分辨率如1024×768或是重启就出现所述问题

不装显卡驱动就能正常运行在32位1024×768状态下

百思不得其解,这种情况其它部件肯定都是正常的,唯一跟其有关的就是显示屏了

然后就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换了个屏试下,没想到问题解决了!

虽然我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但是想在这里把我遇到的这个情况跟大家分享下!

网友:
可能是屏的软件的问题啊

网友:
不懂是不是BIOS的问题,或者有什么跳线,其实如果换张屏就好了,可以考虑屏的密码芯片调换试下。我也没遇到过,只是猜测罢了。

网友:
我不会修屏,遇到这样的问题只能换了!

也是第一次遇到这么奇怪的问题!

网友:
独立显卡吗 我怎么觉得像显卡问题呢

网友:
你重装系统,要注意驱动的安装顺序,最后装显卡试下

网友:
我觉得是显卡问题,奇怪怎么换屏呢

网友:
换屏好了,应该不会是显卡问题了吧

网友:
再换别的系统试试

网友:
系统肯定是没问题了,换过N个,然后显卡驱动都是最后装的,官网的,最新的,等都装了,是

N卡,GF2的,换屏我也是蒙的,因为我以前没遇到这种问题,但是现在确实是换过屏好了!

网友:
原来是WIN7吧。换XP有的电脑要在BIOS里面设置一下显示的模式。不装显卡驱动应该可以进XP的界面。装了驱动之后。可以进到系统。就是没有显示。是不是这种现像

网友:
2410啊,很老的机器了,客户拿来时就没系统,被客户自己装时格掉了,256DDR内存

BIOS中的所所有模式我都试了一遍,这个机器BIOS界面和奇怪,我是第一次见这样的

就一页,然后所有有关启动,时间什么的都在这一页,按空格键可切换其默认的几个选项

不能自定义其它选项,如默认是光,软,硬等启动顺序,没有光,硬,软,也不能自己定义!

网友:
好像是驱动不对,显卡是GF4 420移动版

网友:
可能是驱动问题,日本的机子对驱动要求高.

网友:
换下来的屏 放在其他机器上能不能用 ??我想屏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