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779s 场中心100不可调

楼主(2010-10-26):
AOC 779S 故障:场中心偏下 上部分有3cm不显示  查了场电路部分基本正常  后来才发现 这个菜单的场中心值是卡在100(满格)数值了

无法调低. 但其他模拟量都可以调.就是这个场中心固定在最大值不能调.  会不会是rom的关系 但找不到此机器的ROM 重新读出用其他片子写

入也一样

大家请参谋一下 如果谁有这个ROM的 请上传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报一下机器的方案或 PCB号。
估计很难找同型号的数据。
纠正一下:是EEPROM,不是ROM。

网友:
进工厂模式调下试试

网友:
场幅度不满。估计工厂模式也难得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