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光942焊台加热速度设置问题

楼主(2010-10-26):
我的原装白光942。220V转110v的。开始来的时候室温到350℃好像才10出秒的时间。后来我调了设置现在室温加热到350℃要26秒。请教大家一下如何调加热速度变快??
我的设置如下:
1;设置温度显示为℃       2;开定时关机21
3;设置温度下限50℃      4;开免插卡调温度补偿41
5;温度补偿设置50℃
问题二:1;关机--》按住上下键-->开机--》进入设置菜单
              2;关机--》按住上下键+“*”键--》进入调7C或7F   此操也是调摄氏或华氏
             3;关机--》按住上下键+“#”键--》进入50或51      此操作是调什么的??
请教各位高手这两个问题,我看了说明书里面无解!!

网友:
我有台951,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完整的说明书

网友:
951的说明书我有 可以找我拿

网友:
2楼的兄弟请问是新版951的,还是老版951的说明书啊,我的951是要配合烙铁架才可以休眠的那种,可以分享一下吗?qqguoqiang@126.com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