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A785GM-LE/128M 内存无供电!

楼主(2010-10-26):
现在CPU没有供电。。。内存没供电。。。后期的南北桥供电有一个1.5V(没供电)也是由1.8V降压LM324控制得来的!我想应该是先修内存供电 内存控制芯片RT8105 换了2个了! 没有输出控制电压!场效应管应该是正常的(没拆下来量)上管输入5V正常!内存供电没对地!找了PDF 查了周围电路也感觉正常怎么就是不输出电压!RT8105的1和5 12v 其他无电压 贴出RT8105的PDF

网友:
继续等人指点思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一下RT8105的1  5  7脚电压,这三只脚电压正常了才会输出控制场管导通

网友:
这东西还有保修的吧?发去保修得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15有12V  7脚无电压! 7脚电压怎么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有保修!所以我才修的!

网友:
没有输出控制电压!场效应管应该是正常的(没拆下来量)内存供电没对地!

有示波器的话,量下1脚有没有波形,或者换掉D1看,还有检查一下6 7  8脚相连的元件

网友:
1脚不是应该有12V电压吗为啥还需要波形呢?6脚正常,8脚也正常!7脚连IT8282M12脚,怀疑IT8282M

网友:
换一下RT8105。不行的话,就量一下RT8105的反馈脚的电压是否正常,然后再换IT8282

网友:
换一下RT8105。不行的话,就量一下RT8105的反馈脚的电压是否正常,然后再换IT8282
引用 网友D:

同意!!

网友:
我理解IT8105的7脚,应该与芯片的工资频率有关,楼主说经过电阻到了IT8282M,我觉得应该和IT8282M没什么关系,对此感到很疑惑。如果IT8282M的12脚没有开启信号,就应该重点检查或者更换了。

网友:
查8105工作条件正常后,将8282   12脚翘起测

这种问题基本很容易搞定,,如无 开启信号发出,就要依8282时序测量,再一个确定8282本身有无问题了!

网友:
越看越晕了!现在只有1,5有12V  其他无电压,反馈脚是6脚吗?这个脚无电压!连接的电阻应该是正常的!具体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我也不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你没有示波器,这点可以不理,先把你认为坏的元件换掉看能否解决故障。你说的有12V是没错,但用示波器的话能看到一个波形,我也不是很了解,但好多都是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AMD有的板子不一定要先修内存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