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停步。CQ40上硬盘掉电

楼主(2010-10-26):
我是新手。从未遇到这样的故障,上硬盘开机跑2.29就自动关机了,换硬盘也是这样,不放硬盘正常。机子卸过几次了,都不行。
掉电
硬盘

网友A:
请各位指点指点。小弟谢谢了,

网友:
你的硬盘是IDE的还是串口的。。。检查下硬盘的供电是否短路

网友:
换接口或换南桥

网友:
换个IDE接口的试试看

网友:
这种现像我在联想F41的机器上见过,这种硬盘的供电5V代不起负载,你要检查一下待机3V,5V,5V之后有经过一个MOS管(4800)的,更换成(4407,4401)就可以了,不是什么短路!

网友:
根硬盘的什么接口没关系,都是5V的供电

网友A:
谢谢各位。太感动了,第一次发帖。这么多人回、小弟感激不进。我试下,

网友A:
但是,到底哪个是对的
????我先去试下,希望能给和确定的答案。

网友A:
罗睿恒
的帖子
zai ma ?

网友:
来晚了,顺便学习一下,另外问一下楼主机器有修好吗

网友(2012-06-12):
我现在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还没有修好 郁闷啊

网友(2013-10-04):
先把电供上

网友:
南桥,遇见过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