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NC51M跑97什么原因,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0-10-26):
我做了北桥还是一样,请大家指教以下,谢谢了,十万火急
原因

网友:
是跑几个数到97的。如果是上电直接跑97的话连CPU可能都没过。

网友:
跑马的顺序是什么,有开机声音吗?

网友A:
是CPU短路了吧

网友B:
开机后有什么情况吗 ?

网友:
是不是939的座子!加焊一下CPU座试试看
你这板子应该是CPU都还没开始工作吧

网友(2014-03-17):
我手里就有这么一块主板,现在是不跑吗

网友:
刚加焊北桥成功,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