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R690S掉电

楼主(2010-10-26):
双敏R690S掉电不定时掉电,已排除开关的问题,CPU换过了,请教

网友:
摸摸U是不是太热! 乱摸大法看看有没有明显发烫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机进BIOS看一下温度。有没有升高

网友:
进BIOS看看温度,换个电源看看.

网友:
电源已经换过了

网友:
有没有人帮我解答一下嘛,我现已换了个ISL6566,正在测试中

网友:
看看风扇散热怎样?换个风扇试试

网友:
先看CPU温度是不是过高

网友:
已经解决,把南桥周围洗过就没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