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SON R230 两个红灯闪

楼主(2010-10-26):
我接到客户拿来一台EPSON R230 的机器两个灯一起闪
故障现象:开机机器能运作一会,就进纸灯和墨水灯一起闪
我就把机器拆开检测了下没有看到问题,现在不知道什么问题,现在来请教下论坛的各位大哥大姐们,希望各位能告诉我什么问题!我在这里谢过各位大哥大姐们,有点急
问题

网友:
不知道楼主清零了没

网友:
电脑打印时提示什么?

网友:
楼主有没有清零过呢

网友:
应该有打印部件使用过期一类的提示吧

网友:
我清零了,还是一样,电脑提示常规错误,机器里有异物但是机器里没有什么异物啊

网友:
同频双闪清零无效,检查字车编码带是否脏了,打印头下纸宽传感器是否脏了,是否有异物,检查圆形编码盘。

网友:
EPSON R230 这机器不是感应器,也不是小车架,是喷头坏了,我昨天从我们自己的好机器上把喷头拆下来装在这台机器上一试好啦,我以前都没有遇到灯闪会是喷头坏的

网友:
这样的话有可能是主板坏了,我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我又个机器,r210 ,跟楼主的现象一样,清零了,但是打印就双灯闪,提示有异物什么的,没有修好,建议用户买了 一台m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