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报“Error allocating I/O Bar for pci device"错

楼主(2010-10-26):
一台DELL 4700电脑,开机报"03/00/0: Error allocating I/O bar for pci device"错误,不影响开机,进系统正常,就是认不到PCI设备的网卡。这品牌机二个月前雷击网卡,造成烧了南桥,因网卡是BGA,直接换了新南桥,没有找到BGA网卡,搭了一个旧独立网卡卖给客户,主板BGA网卡位为空的。遇上这情况,我直接换了新独立网卡,二个PCI还是认不到网卡,一开机网卡在连接,搜寻IP,然后网卡为感号:"连接受限或无连接“.去DELL官网下载在WINDOW下操作的BIOS,刷完问题依旧,无语了难道是南桥又坏了。开机提示居然有什么I/O,可是PCI无用和IO扯上什么关系,请指教!

网友:
好像是PCI设备的中断分配出错吧,你到BIOS 里面看一下。

网友:
             驱动有没有 哦?

网友:
在换个南桥高高

网友:
换桥把,你那个就是桥没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