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F50A 开机没有显示 无CPU 时钟 复位

楼主(2010-10-26):
接到一台 联想F50A的机器   945PM GBM 独立显卡板 7400 开机无显示
一看独立显卡 跟客户说显卡问题  结果拆开之后发现不是显卡问题
  用CPU假负载测的 没有复位电压  假负载上的 两个时钟测试点只有一个有0.7v电压
我记得以前测的都是 有电压的 啊  然后我就找时钟  这两个点是直接连的时钟  时钟那边 也是有一个角有电 一个角没有   测14.318 正常  各项供电 都正常
内存假负载 CPU假负载测A D 线都没发现问题   网卡 PCI-E IDE光驱接口都有3.3复位电压 声卡没有复位电压  EC也有3.3v复位电压
不知道 这个机器是时钟影响复位啊  还是复位影响时钟啊    测南桥发出的复位信号都正常  到了北桥   北桥没有发出复位给CPU    是北桥问题 呢  还是时钟问题呢   谁能解释一下是什么顺序呢  谁先谁后 谁影响了谁呢

CLK_MCH_BCLK   CLK_MCH_BCLK#  这两个信号 一个高 一个低     到北桥的时钟
CLK_CPU_BCLK   CLK_CPU_BCLK#   也是一个高一个低      到CPU的时钟

网友:
怎么没人理我呢

网友:
正在学习之中,请多多指教。呵呵

网友:
  按时序修,时钟不正常先时钟吧。

网友:
北桥的问题,应先有时钟,后有复位

网友:
学习中,理解中  ,跟进中

网友:
已经解决了  换了南桥 因为 除了CPU复位 声卡也没有复位  所以就换了南桥 就好了  但是我又遇到了两个机器 都是没有声卡复位  换了南桥也没解决  一个是FBM  一个是 HBM

网友:
应该是始终影响复位吧  不过这机器是时钟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