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SI 865G没有主供电?RT8800 DVD脚为0!!

楼主(2010-10-26):
我跑了一上,DVD跑到一个叫做702的管子,,S极接地,G极为4.78V左右为高电平,
D极接到DVD脚!!!这样D跟S相通接地不就没有电压,那DVD怎么来1几V来驱动芯片呢???不明白!!!我看到版主心在飞翔发表一个贴中看到,《2007.1.22 MS7101主板不上电维修一例》。。所以求助???

网友:
一般D极会有一个1.2V左右的上拉,当G极为低电平时场管截止D极就为高电平了,你查一下G的前面的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只脚出来的线路接的应该是两个场管,从这个场管的B极跑一下线路,或者是说一下板具体的板号是MS-多少什么版本的,发上来给你查图看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明白你所说的,,当G极为低电平场管就截止,D极就是高电平,。
但是我的G极是4.多V啊。。是高电平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板的型号是:V星 865GVM3-V

网友:
涵山要的是ms-7xxx这个型号
你直接把G极直接飞线接地就行了 更简单的就是把这个702撬下来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样也可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板的型号是:V星 865GVM3-V,
MS-77101    VER:1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手别哆嗦啊 应该是ms-7101吧
MS-7芯片的15脚驱动Q38产生1.2V的V_FSB_VTT,这个供电反馈给14脚,随后在13脚发出高电平给你说的那个7002的G极,但这个给G极的电压VID_GD#也受两个小MOS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