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修DELL1420插电自动加电,

楼主(2010-10-26):
接过机器自动加电,,我想到的是的南桥的S3被拉低了,因为看到贴子中有关机器自动加电的一般是南桥拉低不了造成的,师傅说看看COMS电池是不是没电了,好,拆下来一量果然0。02V,嗯,是这个样子的,换一个吧,装上,嗯,
还是依旧,,一番折腾,幸亏没有动南桥和EC,这是属于万幸的,因为师傅看了一下,感觉我换的COMS电池还是不行,2。7多,又换了一个,OK了,哎,师傅就是师傅啊,
上传截图,给新手看一下, 这个126脚因为由COMS供电,开关对它发出一个低一高一低的拉低,EC再对南桥发出开启信号,这里只介绍EC啦,一开始我也没想明白,电池没电就会上电这是为什么呢?   后来好像明白了,电池低了,可能是等于是开关把这个126脚拉低吧,南桥误以为是有人要开机。。。
就写到这吧,在高手眼里这是一个不值得提的故障,,,,高手不要见笑,

网友:
俺是新手,,学习了!!

网友:
我也有个这样的 那是1420的做显卡后插上电源就看机 时间能存的住  不知道是不是也是这样问题

网友:
楼上的  我估计你的也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好多机器会因cmos电池没电,而出现关机重启,自加电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