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技嘉 m52l-s3 跑c1 换内存依旧

楼主(2010-10-26):
换内存 依旧跑c1 不报警 撤下内存 报警 据说板子以前让雷打过 把集成的网卡给打坏了 上了个独立的网卡用了一段时间。
求助
技嘉

网友:
不报警就是还没到内存,查一下桥有没问题,先刷个BIOS

网友(2012-06-25):
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呀?刷BIOS可以解决吗?我也遇到一个,手头的内存换了个遍还是C1,插口也擦过

网友A(2012-08-21):
我这也是啊

网友A:
要很长时间才过内存 有什么办法呢

网友:
桥虚焊了 旱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