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一个背光不亮的本本

楼主(2010-10-26):
      在一个星期前一同事的老本 夏普的 背光有时亮有时不亮
   原以为接线接触不良 ,我用WD-40清洗了所有相关的接口没用, 换了灯管没用 ,换了高压条还是没用.
     主板上的相关知识我又不太会,我想可能是在显卡发热的件边上由于受影响出现虚焊,那怎么办,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把主板拿到一修家电的师傅那里,让它用热风焊台加松香给几个相关部位给吹吹,人家都不敢弄,在我的再三说不要紧的情况下吹了吹.
   回家装上试试,好了
  各位大哥不要笑,我想作为一个业余爱好者没事向大家学学 多懂点

网友:
呵呵   是的···可能是供电的虚焊了·

网友:
几个相关部位要明确说出来才有意义

网友:
那可以开机吗!还是说开了不亮啊!这都要查清楚了   开了不亮那会是重植显卡吧!  如果都不能开机了那你就去找找供电这块的电路吧!

网友:
能开机 也能进系统. 就是用得好好的时候就突然无背光 细看有图象的. 也有的时候开机就没有背光.   用风枪吹了 高压的供电接口 和数据接口和附近的相关元件. (这些个东东都靠近显卡)

网友:
既然楼主喜欢维修,怎么不买齐工具呀,自己动手也方便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