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19寸宽屏该驱动板后图暗

楼主(2010-10-26):
HKC19寸宽屏,原驱动板 坏,换了个 通用板,图案显示正常,就是比正常的暗,反正看到很不舒服。灯管事亮的(想一两年时间不可能就老化了吧)高压板单独用灯管试过,能点亮灯光。调高亮度和对比度,图像细节就没有了,且发白。此显示器用两年时间。望高手指点、、、

网友:
屏供电不足也会引起 暗屏的测一下是多少V供电。

网友:
通用板应该是有屏供电选择的,直接把跳帽换一边就可以知道是不是供电的问题了。

网友:
通用板程序刷对了没有

网友:
高压板的供电接错的话,也是这样的

网友:
看你这样的描述,象是屏电路的问题。看一看屏电路上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应该是程序刷错了吧!!!1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后来重新写程序就好了。重新刷个程序看看!!!

网友:
肯定是程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