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1触发掉电求助

楼主(2010-10-26):
接公司送来的一台IBM X31,来的时候接可调电源有0.04的待机电流,不开机,拆机后,裸板插电源,待机0.04,3M 5M 的电感无电压,量到1631 7 28 脚电压只有1.18V左右,这个电压是PM芯片43发出经过R933的,R933一边3.3V 一边1.18V ,后断定应该是1631损坏,换了以后待机O.03,有了3V 5V  ,按开关,电流立马就掉到0.01了,待机的时候测得1.8V  1.5V电压都正常,这下有点没思路了,希望大家能帮帮小弟

网友:
有短路或上电不全

网友:
Lz看看是不是和我的差不多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这位朋友 明天一大早我试下,我量了下各个电感对地阻值感觉不像短路,各个电压也都出来了,明天有什么进展我会发上来的

网友:
有地方短路保护了,可能是主供电也可能是PG信号等

网友:
1.5v 北桥供电的电感容易开焊。加焊cpu附近的ad1815电源管理

网友:
感谢楼上的各位朋友,换了3V滤波电容后。开机正常,有了基地这么好的平台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感谢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