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s41 无cpu供电(以修复。原创,容易忽略的小问题)

楼主(2010-10-26):
收到benq s41一台,来的时候是花屏。很明显的显卡故障。加焊就百分百Ok的搞定。那知道加焊完毕后居然开机电流为0.35a,很明显无cpu供电。实测果然没有vcore输出。整机复位状态。NNd,居然中标了。汗出来了。静下心来,反复查看哪里有不正确的操作。没有违章的操作。没办法就当无cpu供电维修吧。还好有图纸。检查Vcore电路。该机的cpu供电控制芯片是sc452,打算找Pdf好好研究一下,结果官网上就可怜的一页,没啥有价值的资料。返回来看图纸吧。 cpu供电如图。1脚3.3V,2脚2V,12脚0V,15脚 5.13V,19脚5V,36脚 3.3V,37脚脚 5V,41脚5.1V,44脚0V,35脚0V,5脚到11脚都是Ov。测试结果是供电有,控制信号有正常,手上没有该芯片,先加焊一下吧。用烙铁将该芯片的引脚加焊一遍,加电没有变化。至此先假定该芯片是正常的,因为只是加焊显卡,每天都加焊N多个,不会有啥错误的。于是怀疑vid组合,按以前的理解,这vid组合决定了vcore的大小,现在vid都是Ov,由于没有Pdf无法知道是否正确,屏直觉应该不能全是Ov。应该是高低电平的组合才对。难道是vccp没有了,马上查了一个vccp(1.05V)正常。那是加焊的时候将cpu座子搞虚了,开炉加焊,还是不行,用带灯测试座测试一下都正常。难道是有什么电压没有出来。导致时序上有问题,按照图纸上的供电电路的图纸。一个一个电压的查,该有的电都有了,就是没有vcore.没有思路了,于是淘了一个sc452.等到芯片在说吧。主板放到一边等待芯片到货。在等待芯片的日子里,有仔细的研究了图纸和在论坛上看看兄弟们的帖子。有兄弟说ec和南桥后影响到vcore的形成。细看图纸,ec的第3脚vron的确控制sc452的工作状态,不过现在vron是高电平应该没问题。而sc452的44和35脚受控于南桥,这两个引脚是cpu休眠用的。跟本例故障好像关系不大。cpu负载也不短路。供电上下场管也无击穿现象。bst的二极管而和电容也代换过,没有问题。只能等全新的sc452来救驾了。终于sc452到货了。抱着满心的希望将芯片用烙铁“”上去,保证44个引脚完全焊接Ok,没有短路。加电,结果还是老样子。这回到死胡同里了,没有思路了。难道是cpu坏了,不太可能啊,机器是花屏来修的。吃完晚饭,打开图纸接着看37页,这37页我看了4天了,突然发现的问题,sc452怎么还有个45脚呢。kiao会不会是这里出了问题呢,这45脚不就是芯片背面那个散热接地点吗,难道是我焊接的方法不对,应该用风枪加焊,在用镊子适当加压,把中间的地跟主板焊实。马上动手。用风枪加焊。兄弟们一定猜到结果了,盼望的vcore出来了。机器Ok了。仔细回想了一下才恍然大悟,问题是自己没有注意这个芯片的特殊接地脚,以前也碰见过这样的芯片,但是有的芯片下面的金属面既是地又是散热用的,正常引脚也有接地脚。而这个芯片的接地脚就是背面的金属面。而换芯片时候焊接的时候没有用风枪导致中间的地没有跟主板的地相连接,这个芯片根本就没有工作起来。希望大伙以后注意这种芯片的焊接技巧,特别是新入行的朋友。别走我的弯路。也许以前没有修好的Nc6000没有vcore的,故障。也是那个max1987地线没有焊接好。汗然啊。将s41的图附上,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

Quanta CH3.rar

网友:
后来回想了一下,估计原机的sc452也没有坏,是虚焊导致故障。如果开始就用风枪补焊的话,估计就没有这么复杂了,不过经过这次教训,对以前的一些知识点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网友:
一般只有一个接地脚的芯片还是比较少见的 经验!

网友:
学习了,经验不断总结

网友:
恩!看了我觉得也是啊!也许原来的就没坏!也是虚焊了。曾经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焊工是基础啊

网友:
这个经验可要记住了 ! 看你这个文章让我想起了以前修的一个dell 1330的机器也是这样的问题! 但是我是用风枪吹得但是就是轻轻的吹了一下 可能也是地线不好!没有 vcore!

网友:
太牛了,这个问题都被你查出来了,我上个月修一个dv1000的,1907死活都工作,换了也不行,确定其他地方都没有坏,vore-on等关键控制信号都有,估计就是芯片下方中间的铁片没接到地,因为我都用拖锡带把它都拖平了,好多cpu芯片没有其它脚接地,只有这个地方接地!怪不得!

网友:
学习了,刚知道芯片下面的金属面还有这功能。

网友:
新手有一点疑问,35脚不是空置吗,怎么还参与休眠的功能呢

网友:
已经看得出来,楼主把用烙铁补焊做红色标记了,但肚皮底下的地却忽略了。

网友:
楼主你加焊显卡  怎么把供电IC给搞坏了????

网友:
看来还是焊接功底不到位啊

网友:
曾经也有过这种疑问,芯片在图上怎么会多一个脚呢,结果看到多的那个脚是接地的后来也想通了,芯片下面还有一块接地加散热的金属片。

网友:
支持你,写的很好

网友:
哈哈 确实好经验啊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嗯,经验。以后就不会再范这个错误了,

网友:
很耐心啊。看来修理东西还是要耐心啊。叫我看图纸。最多半个小时。要去转转。然后再回来看看。不然乱的很啊。。

网友:
基本工在维修过程中,真的很重要,还有就是心细,特别是本本维修,都是小件不容易焊接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很怪。。 以前没遇到过。 学习了。 谢谢LZ 的分享。。  不过还好。 我只是要换新的芯片。 都会把中间的那个地  过一下锡的。。

网友:
我遇到过一个山寨上网本,3 5V芯片的复合上下管连接电感的脚就是在下面。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避免的呀,芯片下有裸露的金属肯定要连上的,看来楼主维修这一行干的不是很久,缺乏经验!

网友:
大意啊,有了借鉴可以不走弯路了

网友:
原来是这样的呀,还真不知道,真是谢谢楼主的分享,以后可要注意了!

网友:
用风枪应该更方便吧

网友:
其实我们最容易忽略的工作条件之一就是接地.往往只是单方面的查供电,没有接地构不成回路.

网友:
这是对芯片的特点掌握不够...不过楼主非常的细心....值得学习......

网友:
个人不同意你的推断 因为 如果接地不正常 那么芯片上所有的电压都不会正常 特别是ref

网友:
不错不错,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我都会用吸锡线先拖平,在焊没出现问题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不知道以后能不能用到,先收下

网友:
这种芯片现在大吧的啊,都要加焊在用风枪吹上去。

网友:
楼主确实是个很好的案例啊 我记不到我修那个机器的时候也遇到多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
修板时一个小问题都可能 。。。。 细心啊 楼主辛苦啦

网友:
加焊这种芯片我都是用风枪的

网友:
难道大家加焊这种芯都用烙铁擦一擦就行了?我都直接用风枪吹的

网友:
才看到这个帖子 我这里两天s41的机子都没有修出来 加焊 重置都没有好 哎 学习啊

网友:
修笔记本最大的问题是对症下药,这个病症太难找了。好多问题都是靠想象的,不是测量确定的问题

网友:
这么说;楼主加焊显卡 把CPU供电芯片搞烧了??

网友:
记住了,谢谢提醒了...中间的地不接是不行了..

网友:
再问一下楼主,,VCORE出来以后,,12脚(PWRGD) 44脚(DPESL) 35脚(NC) 的电压升起来了吗??我看图纸,应为高电平,有效吧。。

网友:
小的地方也要多注意啊,谢谢楼主了

网友:
焊功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
一般我焊这个都用风枪的,而且上新芯片时都用烙铁加一点点锡,不达不要太多了,不然会短路的。再用风枪焊上去,再用烙铁加焊下,确保万无一失

网友:
刚知道芯片下面的金属面还有这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