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19进水维修

楼主(2010-10-26):
   今天接到一个进水三星R19裸板,到手一看发现主板有明显腐浊现象,首先用酒精清洗一下,经过一番测试以后未发现明显短路现象,只有一个为Q505的MOS管击穿,此管未二级3.3v开关管,随便找了一个相同沟道的换上以后准备加电测试,电流0.05A,测量三五伏系统电压0v
然后找电源管理芯片MAX8734的工作条件,首先测量供电,第20针脚1.9v,不正常,看电路图得知是公共点经过一个5.1欧电阻给芯片供电的,测量20脚对地阻值,12欧,有短路现象,然后发现此线路上有一个电容C504有发黑情况,拆下后对地阻值正常,因为C504 R531离得比较近所以就测量了一下R531的实际阻值,结果发现R531阻值偏大360欧,判断此电阻已损坏,找一个0欧电阻代替之后继续加电测试,三五伏输出正常

按下开机键后电流无明显变化0.1A,指示灯亮起,判断主板上还有点压不正常。继续测量,找到了3v二级电压只有1.2v,是由Q505提供的,而Q505受IO经过Q519  Q504来控制的,测量Q505G极控制电压1.9v电压太低了测量Q504   Q519  未发现异常,想到是不是刚刚换上的Q505有问题,重新换上一个之后输出正常

但是按下开机键之后电流还是上不去,停留在0.2A就不动了,CPU风扇不转,怀疑CPU供电有问题,经测试后发现CPU 供电为0,拆下CPU后测线圈,MOS管,未发现异常现象,是有SC452来管理的,看CPU 管理芯片SC452的工作条件,供电VIN1/VIN2 ,  5v    19v正常,开启信号为高电平也正常,判断芯片损坏

因现在此SC452芯片还在预定,所以此版现在就暂时告一段落,等芯片回来换上之后再与大家分享结果
我是新手,第一次写思路有错的地方欢迎大家指证,谢谢
今天听大家意见之后又把SC452加焊了一下,上电之后CPU供电终于出来了,
插上显示屏正常点亮了,此板故障完全修复。

网友:
SC452的44脚也是工作条件之一。芯片的基准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基准都正常

网友:
看看SC452的45脚是不是没焊好,因为之前看到一贴SC452有第45脚,需要风枪吹用镊子按一下,45脚是对地的。楼主看下。之前有一贴就是因为SC452的45脚没焊所以导致VCORE没有

网友:
谢谢各位知道,明天再细查

网友:
电流0.1没变化? 是不是 CPU供电问题哦!!!

网友:
三五伏输出正常

网友:
写的不错,继续。三星的我也只碰到过一次

网友:
电流0.2A 怀疑是CPU供电????很不理解!才0.2A 你就想到CPU供电?

网友:
多多学习,期待结果,

网友:
我也不理解,0.2A供电都还没齐呀?但是楼主修出来了,不得不说还是厉害!

网友:
怀疑太搞笑了,量一下就知道的事还怀疑。难道先不量各路电压的?

网友:
楼主好思路 照图索骥 修的不错啊

网友:
思维决定 一切

网友:
不错期待你的结果

网友:
真的是很不错,写的很好。太好了

网友:
怎么在加电测机之前都不检查主板的各供电阻值的...特别是进水氧化板..一定要注意....很容易造成假焊..虚焊...空焊之类的....

网友:
楼主赶快把文章写完,好让看看后面维修过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