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UP43AX挑显卡的怪病修复-----提供新手思路

楼主(2010-10-26):
前段时间发过帖子,双敏UP43AX挑板,DDR3的8500GT以上的显卡能够点亮使用,以下的卡跑码从68--C1--77 ,一直搞不懂是为什么。

网友:
这段时间空,拿出来研究,挑板现象依旧,百思不得其解之际,脑子里闪过这样的想法:地址线传输信号,不会产生跳板现象,会不会是PCI-E槽中A1-A11/B1--B11的触针的信号或电压有问题。于是测量了其电压和正常板子的电压的对比,发现了如下的问题:管理总线中的一条线SMCLK的电压偏低。

网友:
导致SMCLK电压低,导致读取格设备信息出现问题。连接总线的芯片有好几块,通过跑线路,找到了连接南桥的两根总线,测量了上拉电阻的下端,SMCLK线电压为1.6V ,SMDAT线为3.2V;断电测量总线电阻,SMCLK电阻为200欧姆,SMDAT电阻为800欧姆,很明显SMCLK有问题,测上拉电阻上端电压为3.3V正常,测上拉电阻也正常;那么应该是连接总线的芯片有漏电现象,那么找到这漏电的芯片,就能解决问题。采用断线测量大法,若果找不到两根总线也可以采用拆芯片法,对于南桥不建议采用拆芯片法。先割断南桥的SMCLK线,测量SMCLK电阻仍为200欧姆,先后拆IO芯片和时钟芯片测SMCLK线,电阻仍为200欧姆,当割断通往内存的SMCLK线时测电阻为800欧姆了,看来就在这一路上了。

网友:
通往内存的总线是读取内存条上的SPD信息的,没有原件相连。

网友:
顺着内存脚继续往旁边跑线路,发现到了一个八脚的打印着PGF85N的小芯片的4和5脚上;取下这八脚芯片测量SMCLK线,发现电阻恢复到800欧姆了,看来是这芯片漏电了,再仔细跑线路,这八脚芯片有两只脚连接到CPU座里去了。

网友:
找遍了手中其他废板上所有八脚的芯片也没找到这型号和功能的,看来只有先不装这芯片上机用用看了,安装好所有硬件开机,顺利跑码了,进系统使用正常,查看设备管理器,没发现有什么设备未被识别的,跑3D也很正常,把手里所有的PCI-E显卡都上机测试,都正常使用了,不过这连接总线和CPU的八脚芯片是读取CPU什么信息呢?或有可代换的型号能够告知。通过软件EVEREST监测CPU温度,利用CPU使用率拷机软件,发现核心温度不会因为CPU的使用率变化而发生温度的变化,但是CPU二极管温度会发生变化,因此可以证明这八脚芯片是监测二核心温度的。

网友:
这个太厉害了,我是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些的

网友:
会不会是测温的?

网友:
希望高们参加讨论,菜鸟迫切想知道案.

网友:
我也是这么想的,读取CPU的温度,不过没证据,我用软件看看CPU温度是多少,显示异常的话,就说明和这芯片有关了。经过证明,确实是监测CPU核心温度的。

网友:
哇,高手跑线路!~我都不是很会跑!~我没跑通过几条,就放弃了!~~~很多线路进去了就不知道怎么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