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不明白RTCRST为什么会这样

楼主(2010-10-26):
今天修到一台机..故障是这样的,,插电会自动开机,,这种板没有CMOS电池会自动开机的,,我就查CMOS电路相关的信号..发现RTCRST不插电源的时候是0.38V,,插上电源就变成3.3V,想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如果南桥里面有短路拉低的话,那么插电源应该也是拉低的呀..为什么插电源为是3.3V呢.?..当然CMOS电池是没问题的..它是经过一个10K的电阻供给南桥的,量电阻的那头是3.3V.

网友:
看不懂唉,楼主配个图吧

网友:
CMOS电池取下量是多少V?

网友:
有漏电现象吧

网友:
摘下电池量一量吧

网友:
请问LZ有结果了吗

网友:
首先确定CMOS电池是健康的,然后装上CMOS电池,从电池正极开始跑,可能是哪个小元件坏了,正常应该是:只要有CMOS电池在主板上,RTCRST就应该是3.3V

网友:
是什么机器  !

网友:
估计是华硕的板子吧?

网友:
rtcrst肯定是3.3V

网友:
查下电池接的那个二极管有问题没,还有就是查电阻是不是变大了

网友:
机子就好了没有啊。。         这样是不是正常的呢???

网友:
不管CMOS电路是怎么样的,,RTCRST到南桥的前一个电阻,南桥那头是0.38V,另一头是3.3V,说明CMOS电池是没问题的...重点是另一头有什么拉低了..或电阻变大.但如果变大的话,,用电源也不应该是3.3V呀...
        又如果是给拉低的话,,用电源也应该拉低呀...
        为什么用电源那个电阻的2头都是正常的3.3V呢.
    其实修这个故障很简单..先就是换那个电阻换成10K的,,如果不好就做南桥.就这2个可能.我只是想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
最大的可能是RTC电路中两个隔离二极管中接在电源一边的哪个短路了,所以不接电源时电压被拉低,有时这两个二极管是连在一体的,像小三极管

网友:
用电源正常是因为,电源的供电电流比COMS电池大得多,所以,。。最好还是跑下线路吧

网友:
查查周边的电容吧 可能有漏电情况

网友:
直接查CMOS电池到或门之间有无问题(一般跟电源的3.3V分别经过两个二极管产生或的关系)

网友:
9层应该是南桥问题,要不是的进水的

网友:
有些CMOS电池内阻变大后也这样

网友:
没有CMOS电池自动开机是正常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