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71G+出现密密的淡蓝色竖线

楼主(2010-10-26):
之前是开电脑主机显示器自动断电,后来买了块同型号的电源高压板换上去,自动断电解决了,这个竖线问题却还在,只打开显示器出现的BenQLOGO,字母都是有竖纹的?

    之前的那块高压板出现竖线是我拆开显示器试机时出现的,但只要成功开启显示器用一段时间,竖纹会消失,我实在不知道问题在那里了,求师傅们指点,小弟先行谢谢!!

      几分钟前刚解决这个问题,特别上来感谢“凌寒”和“老王不卖瓜”两位有经验的师傅的指点一矢中的真的是高人不在多言,果然是屏线问题,小弟佩服的五体投地,欣喜之余在这里祝福两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网友:
你拆机时有没压到屏板电路上面的软排线?重插一下屏线试试.

网友:
屏线屏线屏线屏线屏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插驱动板那9根线的插头吗?我把他拔下来了,因为要打开金属屏蔽罩,拔插都好几次了。

    现在开机状态下我把那接驱动板的插头拔下也还是一样 竖纹并没消失?
看网页一样难受,回到桌面就没那么严重,只要白底的页面就严重!!谢谢你的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什么是屏线了,拔了一次开机效果是有看网叶白底的没竖纹了,轮到有色彩的页面有竖线了,桌面变的象彩色水墨画一样,杂色闪动明显增多,怎么回事?这个线能换吗?

网友:
把屏线拔下来,用刀片把头上裁掉一点点,用橡皮擦干净
还有按键也全换了吧

网友:
清理一下屏线的问题部分应该是接触不良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