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

楼主(2010-10-26):
清华同方845G主板用BGA烤了CPU座后有复位,不跑代码,哪位朋友有解决方法

网友:
查供电,VID,基准,这些都有吗

网友:
量测一下座子吧,

网友:
看下北桥电压   CPU供电 不行就在把座子搞下
没好就换个座子 (太难了) 我还没换过座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