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修好两台雷打坏的HP 540机器,新故障又来了~~~

楼主(2010-10-26):
同行送修的两台雷打机,一台是送去特约维修中心报价1K多客户不修再让我修的,换网卡芯片,换CPU供电芯片就好了,但是这机器CPU是挂掉的,不知道有没有被人做了手脚,另外一台是换南桥,换网卡就可以开机了!现在两台机同时都出现了【屏幕下面有一条花花的横线,大概0.5里面宽,屏线我怎样搞都没见好转,不知道有没有大侠门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给·了同·行·电话,原来是本身就是这个样子的!*脏话*!虚惊一场,另外的一台买CPU后已经还给人了屏幕也没事了!但是换南桥这台键盘还是不能用,KBC换过,不知道是不是南桥没做好呢,但是这机器键盘是靠KBC控制的,不知道关不关BIOS问题啊!超级垃圾的HP机器!

网友:
第2个故障可能屏坏了。下午刚给一台HP540换了个屏,问题和楼主一样

网友:
我的天啊!两个屏幕都是坏的?客户给我的时候是不能开机,但是没说出其他问题啊!这样子搞死我啊!!!!!

网友:
可能是屏坏了吧

网友:
现在掉包换屏的黑户可不少呀

网友:
竞争激烈 什么人都有啊!

网友:
屏的确坏了。HP540屏坏很正常!可以说又是HP的一个经典之作!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很容易被雷击,而且CPU 很容易坏

网友:
换个屏试试呀。排除下。

网友:
屏也坏了,成本可就上去了。

网友:
屏坏了,lg飞利浦的屏

网友:
“屏幕下面有一条花花的横线,大概0.5里面宽”
99%是屏坏了

网友:
底部横线。是屏的问题。有遇到过

网友:
是的,LP141WX3的屏,我换了很多张了,通病

网友:
这个机型的屏都有问题。需要换屏,对了,看看是不是LG的屏,如果不是,就不一定了

网友:
lg的屏 坏的很多 通病

网友:
不可能两台都是这样吧,坏的有点蹊跷,是不是被上家掉包了?

网友:
我换了很多张了,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