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昂达a69t主板开机复位针无电压

楼主(2010-10-26):
昂达a69t主板开机复位针无电压,复位键一端连着4.7KΩ的电阻无电压另一端有3.3V是从I/O过来的。刚开始是以为是4.7K电阻的事就换了一个但还是不行, I/O换了 南桥做了还是原故障。还有一个正常的板子4.7K的电阻两端是3.3v 2.6v。
   这之间的元器件我也量了不坏也没断线,会是哪把电压拉低了

网友:
跑线看看 没电压的那段到那的

网友(2012-09-07):
先把所有供电查一遍。再查时钟。前面的没有出来,也不会有复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