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V星代工848p主板全板无复位修复一例

楼主(2010-10-26):
                                              V星代工848p主板全板无复位修复一例

      主机:联想
      现象:开机正常加电,但是无复位,
处理方式:整机检测,咱是修主机的,为了后便和客户发生不必要的冲突,开始的检测一定要仔细,848P主板775CPU,一代内存IDE硬盘接 到其他机器上测试没有问题,正常使用,电源端接绿线,量3.3V 5V 12V输出正常, 显卡
集成,OK,
     那就看主板了,拆下主板,上电现象一样,全板无复位,OK
     测各主供电电压。
     CPU供电 0V
     内存供电0V
        桥供电0V
   我的个神啊,咋一点电压都没有呢???
开始跑线发现内存供电和桥供电都貌似是PWM供电方式,但是找不到一个PWM控制芯片。
   奇怪了,这是为什么呢??????
留意了下主板上有V星专用的MS-7这个芯片,我对这个芯片没有研究过,但是听说功能强大的很,、
难道这些管子都由这个小不点管,测量了一下,果然内存供电管,桥供电管都是由MS-7控制。
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
芯片不大,还管的挺宽的啊。
OK,找这个芯片的PDF,找主板的图纸我是不敢奢望的,

这就是MS-7芯片,这不是我拆下来的,当时只顾着修了,没有进行拍照啊,

这个是MS-7的引脚定义,
我个人认为一个芯片最最基本的工作条件就是要有主供电,反馈信号,还有开启信号,
这个是我个人认为啊,有可能不对,大家多批评,
量了下MS-7的第12脚VCC5。5V正常,22脚3VSB待机正常,33脚5VSB正常,
怎么都正常啊,
仔细看了下这个家伙原来还管着RSMRST,果然神通,一测38脚RSMRST电压,0.2V。
问题基本上找到,

跑线,这个信号一路进南桥,一路进了BIOS
这个意思是缺了这个信号,所以芯片没有开始工作,
一般的这个RSMRST都是有南桥发出,看来南桥的可能性大了,
用手使劲压南桥,RSTRSM电压上到1.5V,这才像个样子吗,
看来南桥空焊了。加焊南桥此板修复,
中间还有个小插曲就是在测量VCC5的电压时由于针脚比较密,然后我的表针比较粗,还有技术不行手一哆嗦和边上的底线给短了
冒了下烟,幸好没烧到其他元器件,要不然后悔死,所以大家以后千万不要手哆嗦,

上图看看这是修好后的了

那条黄线是我手哆嗦照成的后果,被烧冒烟了。

惭愧啊

网友(点评):
rsmrst#由MS-7发出。不是南桥发出。。。

网友:
表笔磨尖点 最好焊个针 心疼它干嘛
诊断卡也不好 怎么到26了 拿到基地就被饼哥给你扔桶里去了

贴点时序吧 不全贴 不成全懒人
MS-7、MS-7G通用,G代表无铅 MS-5/MS-6/MS-7都不能互换

MS-7用在Intel平台
1 16脚、33脚得到5VSB供电
2 33、34、35、36自举升压模块在得到5VSB后产生9VSB供MS-7产生驱动能力,只供它本身使用
3 23脚3VSB_DRV、22脚3VSB得到3VSB的反馈
4 38脚RSMRST#发给南桥,需要3VSB的上拉,此时南桥处于待机状态
5 触发开关后,南桥发给46脚S5#、45脚S3#高电平,MS-7从8脚PSOUT#拉低电源绿线(,未必会采用)
6 12脚VCC5、40脚VCC3得到供电

还有啊LZ 我看你的贴时 总要用手在屏幕上挡住你的头像

网友:
表笔一定要搓尖,能在ic边上量的不要在ic脚上量

网友:
2楼把这个芯片说的好详细啊  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