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脑跑38

楼主(2010-10-26):
   一块科脑的板,跑到38显示了 然后就死在这儿不动了,哪位大虾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是北桥的问题吗?

网友:
这些很正常。我建议要学东西。不管是楼主还是其他人。分享就搞点有难度的

xt4eyq -10
playbay -5 你是来恶搞的吧……那么没文化的
河子 -5

网友:
USB控制器 应该是南桥

网友:
测USB口的八脚对地阻值

网友:
内存供电不正常经常会影响到CPU,有时还会影响到CPU的复位。

网友:
是不是应该换跟内存刷个BIOS试试呢

网友:
你先测USB供电 数据脚位的对地阻值 还要注意的是USB跳线帽不接 也会这样

网友:
先测USB供电 数据 最后南桥

网友:
卡到U口那 那就先看看U口的2 3脚的对地 还有1脚的对地 要是都正常估计是SB吧?
内存你换了没

网友:
有可能是usb跳线没有插好。

网友:
我也有差不多情况的主板...也USB块出问题 同样死在这里或BIOS里面 除了没动桥了等LZ的修复经验了

网友:
我想跟BIOS有关吧SB问题的话可能不显示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牛,你就别回啊!靠

网友:
回复 网友B:

都正常,内存也换了,还是一样啊!

网友:
跑到38就亮机按常理跑到38还没过显卡呢,主板能正常使用吗?bios刷了没有?有时候诊断卡的数字只能用来参考哦

网友:
加焊南桥试试```

网友:
查USB南桥端的对地值。。二个是不是一样的。。。然后USB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