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80h不认硬盘怪事

楼主(2010-10-26):
此机不认硬盘。之前不亮机。时南桥已加焊过了。。现换了北桥正常了。正常了。。就是硬盘不认。。光驱可以认到也正常。

测硬盘的两对信号电容连南桥端对地阻值四个电容都一样。。硬盘接口加焊过了。硬盘有3.4v 4.91v供电。开机时硬盘会转。

时钟发给南桥的clk_sata_ich 和clk_sata_ich#测得电压都为0.37v 。

由于板薄。此板之前已做过几回北桥了。怕机子在报废。想请高手从上结果来看会是哪个问题呢。谢谢高手。。

网友:
如果你万用表没问题的话 4.91V肯定是低了!正常差不多是5.1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