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2241TT液晶显示器有严重拖影,大家都进来看看

楼主(2010-10-26):
客户抱来一台LG22寸液显,显示器通电开机键显示满屏竖条紧接着LG的LOGO慢慢变清晰。 打开主机进入系统后,显示桌面正常,但动鼠标指针,后面有长长的拖影,放个电影,看着最明显都有长长的拖影,换了VGA线,还是不行,打开显示器,看起来都很正常,驱动板到屏上的排线也换过了,都没有用了,请高手们指点指点是不是驱动板有什么问题了还是屏有问题了

网友:
是驱动板的事 我遇到过更换通用ok

网友:
用通用板试试。

网友:
看故障现象应该是屏的问题。与驱动板无关!希望楼主用通用版试一下,给个答复!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屏的故障

网友:
我们遇到过这个问题。换通用板点还是一样的问题,判断是屏的问题,现在客户都放在哪里的没有维修的。应该是屏电路的问题吧,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
是屏的问题,谢谢各位,已发往郑州花了一百多元修好了

网友(点评):
确实是屏的问题,但是修回来后你有没拆出来看看呢?有的屏或许必须要上邦定机,但有些就一根跳线就好了。

网友:
屏线用橡皮清洁一下

网友:
换了新屏线还是不行呀

网友:
怎么没有高手发表的!我也想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修好了?
能说说是什么问题,怎么修好的么?

网友:
修是修好了,但他们说的是屏的问题,我也不知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回来后当时就被客户拿走了,不好意思呀

网友:
屏坏了吧

网友:
难不成楼主是做中介的?修个液晶要发到外地去修?自己不能搞定吗?

网友(点评):
你能搞定吗?或许不能,除非你有邦定机。

网友:
是屏上的主芯片坏了

网友:
屏上的问题   100元  不贵噢

网友:
我上次碰到和你一摸一样的问题哦!我也知道是屏的问题啊,不知道怎么修哦!有人知道的希望分享一下。

网友(点评):
有些屏这种现象用条跳线就可以搞定,但不是每一款都可以,前两天碰到一台22寸的,联想L2240PWD,故障现象是跳动,这个屏它侧边事没有邦定芯片的,这个屏就没办法跳线。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台LG22显示器,故障差不多,是花屏确定是屏的问题。
现在屏电路3.3V的RT9164A输入是6V多点,输出为4V多点,怀疑是电压问题,加焊过主IC,花得比原来更严重,也怀疑是主IC问题。不过,主IC是LG自己的标号1平方厘米多点的芯片背标了很多的参数,而且很浅淡看不清,所以也无法盲目更换,过几天先换片RT9164A试试。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我这台液晶屏屏电路上的芯片都换了,还是不行。不知如何解决。

网友:
你是搞维修的,即便是找别人修好的,你自己回来都不看一下啊,看来除了钱你什么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