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MS-6566主板无待机电压维修一例

楼主(2010-10-26):
这块板是一个实习人员修过没搞出来。他说是没待机电压诊断卡待机灯不亮,到手先打值PCI A14脚对400多值正常。
插上电源跟诊断卡真的待机灯不亮。
PCI插槽A14脚电压只有0.56V跟没供电压差不多一样。、
在旁边找不到产生待机的元件,找了电路图来看是MS- 5
14脚跟16脚控制两个场管Q29、Q 24产生的3V双路。
原来如此马上找Q29Q24,好快就找到了Q29在内存插槽边上,但找不到Q24.
从上图上来待机时是MS-5得到ATX电源的5VSB,并产生9VSB之后从16脚输出控制信号控制Q24产生3VSB,看来是要找到Q24才能知到是不是双路供电出问题。经过细心查找在AGP插槽边上找到了Q24是一个小芝麻管。如果不注意还真难找到哦。
插上ATX电源测其D极有5V电压
测其G极MS-5发出来的控制信号也有6V的电压
供电控制都正常了那么Q24S极应该有电压输出,可是测其S极即为0.56V电压说明Q24坏了。
把电容拆开换了一个K72的场管换上
先不上电容上电试一下,哈哈待机灯亮起来了。
Q24 G极电压为5.6VS极电压为3.2V正常。
\
装上假负载上电测别的供电,时钟,复位也正常,把CPU、内存、显卡都 装上开机跑码正常有显示。
些板修复,这个板此故障论坛应该也有人发过贴,没待机电压Q24坏是通病来的,只是他们维修的板里面Q24是一个大的场管比较容易找,像芝麻近一样的场管都比较难找到,修板一定要细心不
要放过每一个可疑的目标。

网友:
沙发,坐下慢慢看,支持班长老师

网友:
有个问题想问下,图纸在哪里找到的?感觉版主找图纸,太简单了一找就找到,我就是找不到,郁闷

网友:
图纸我提供哈哈哈

网友:
班长眼睛真利索啊。。不错的功底

网友:
班长难得发帖啊 。 收藏收藏

网友:
这个板俺也修过,找这个产生3.3V的MOS,找了半天,好不容易找到的。不过在基地的论坛搜一下就知道了,这个管子在AGP和PCI的槽中间,有许多这样的贴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小小个的场管代换比较麻烦,通过此例可以看到Q24 NDS351AN-S-SOT23可以用K72来代换,我想问一下版主,Q24里面标些什么字母或数字?

网友:
也想问下!小芝麻管Q24 是D输入 S输出!和普通的MOS不一样?不是D输出  S输入  G控制!

网友:
好像这种板有这种通病吧,我也遇到过二次。

网友:
楼主很仔细,思路清晰

网友:
班长终究是班长,厉害~!

网友:
大哥啊,V星的没待机电压一般是电源管理芯片坏的比较多...那玩意管的事情太多了。。。

网友:
心在飞翔老师发过这个通病的

网友:
呵呵  有图纸就是好啊   没图纸太不好查了 修主板有点怕这些小元件损坏  查起来特麻烦

网友:
回复 网友B:

MOS管也是D输入 S输出  G控 啊

网友:
不是吧!台机和笔记本不一样?在笔记本上我记得MOS管是G控制 S输入  D输出么!怎么变成D输入 S输出啦!

网友(2010-11-27):
班长发这个帖子是想赚原创币的吧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