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手怎么用大风筒(土炮)做775CPU座??

楼主(2010-10-26):
如题.....
老手们请发言了,让不懂的都学习下,
cpu

网友:
先用锡纸把,周围的元件保护好。然后漫漫加热。取出之后。把孔吸空。其实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就是要自己动手

网友:
我是 下面红外加热板 上面8205 拆下焊回很简单 就是775的定位不好控制 不像478融化后能自动定位 775放偏了就 焊接失败 了 不知道有那位高手 有好的简单的 办法

网友:
我也想求个更好的定位办法,哪位高手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