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集成显卡显示水波纹维修一例

楼主(2010-10-27):
今天 接到一片 杂牌845主板 开始了漫长之旅....

↑↑↑杂牌主板鸟瞰图

主板故障 无复位....

基本测量 橙色3.3V 对地值只有 78 有点小..暂时不管他 继续测量其他的对地值. 其他的都一切正常
上假负载 触发 测量,,,诊断卡复位灯常亮.测量各供电发现  内存供电不正常,观察内存供电方式 内存槽周围 没有什么PWM电路 也没发现运放+MOS的痕迹 只有一个MOS管在内存槽旁边,想到橙色3.3V对地值偏小...嘿嘿...小样收拾不死你....

  断电~!表笔插进内存槽7脚 另外的表笔 放到MOS的S极果然直通,再测量 MOS的 D极于橙色3.3V 果然还是直通 ,哈哈.小子抓住你了.直接换了个MOS .橙色3.3V 对地值恢复正常 再上电 复位也有了上真U 顺利跑码 进系统太EASY啊.

进系统,咦屏幕怎么会颤抖?? 分辨率越高 抖的越厉害 1024X768以上干脆就黑屏了 但是电脑没有死机 ...换驱动不行 换系统还是不行.怎么回事呢...???

   有点懒得弄了 换驱动换系统已经折腾了好半天了 点了根烟喝了点水 ...脑袋里转了一转 ...时钟~!TNND 肯定是集显的时钟不正常 导致集显出问题 时钟如果没有相同的替换几乎是不可能的..管他那么多试试再说..说干就干.查PDF 时钟芯片 CY28378OC 看清楚脚位图再说....

   集成显卡 采用48M的时钟 PDF上标识48M脚位为22 23脚

↑↑↑CY28378OC_PDF脚位表示

  到板上 找到与22 23脚相连的 330/220电阻 经过跑线和测量 确定22脚为集显的时钟23脚为I/O的48M移除22脚的330电阻后 ,开机 机器正常跑码到显卡的地方不过了,找到了 集显的 48M了 小样了 找到你了 还不好收拾你...

  深吸一口气 看我的乾坤大挪移...(PS:饼哥此招名为:移花接木.)  先让22脚集显的330电阻 起立 然后 飞线到 23脚的 上,开机正常进系统 黑屏,NND 带不动...体力这么差.

↑↑↑时钟48M直接大挪移到I/O上 失败~!

  不死心 再来,22脚 23脚 330电阻集体起立 交叉"拥抱" 将22脚的330电阻 飞到 23脚 再把23脚的 220电阻 飞到 22脚上 集显比较精贵,I/O比较粗旷一点 看看能不能骗过I/O

↑↑↑集显...I/O 时钟的2个电阻集体起立...

↑↑↑集显...I/O 时钟的互换 飞线"拥抱"
  开机正常 准备进系统 .有点紧张 折腾了N小时了 点根烟先...看着XP滚动条 在那里爬动,屏幕亮了 嘿嘿  再看看水波纹 消失了 哈哈,,,兴奋不已.

↑↑↑看这里看这里 互相拥抱的飞线 机器亮啦 嘿嘿

↑↑↑再看看 屏幕 分辨率飙上去啦~!!!

嘴里哼着NOBODY 做了全面的测试 声卡显卡USB接口等等一切正常 此板修复~

  惯例总结一下:

  此板修复 全是靠我坐出来的....解释下.刚到基地学习的时候我是啥都不会,1个月的学习时间 我前20天都是坐着看别人修板,一天晚上其他人都走掉了只有我和饼哥,饼哥修了一片板 就是这个问题,我当时坐着看是稀里糊涂,(好像有点吃小灶的意思啊哈哈)不过现在是很明朗了....按饼哥的话讲 任督二脉打通了 就行云流水了 ...

  所以~!!会不会是一回事.学不学是另外一回事.是不是

  很多人问过我 你为什么学那么快...其实我不是学得快,如果你了解了我在基地的时候 零点到清晨4点之间再做什么 如果你看过了我的笔记 我想你不会问这个问题了..

     哦对了 前两天听说某人起刺儿了? 哈哈 饼哥 你懂得......

                                                   2010/10/27

                                                                ----郭子

网友:
有长进。很活啊

网友:
比较精干的过程.学习了锅子兄弟

网友:
I want nobody noboy but you.
我看着也迷糊。

网友(点评):
迷糊迷糊迷迷糊糊。。

网友:
好想到基地学习啊,气氛不错嘛。就怕现在很多都不懂去到什么都听不明白。

网友:
基地实在是太强大了。佩服锅子兄。

网友:
我这有块 单桥华硕 USB设备不能用  给分析一下。是能识别不能用。。

网友:
郭子,你成我的榜样了.你的贴子我都看.

我发现好像还是NOBADY的功劳

网友:
NOBADY 是郭子的专利,ONLY YOU

网友:
这方法属于活学活用了

网友:
不错,活学活用

网友:
你真行。我要向你学习。

网友:
我的捷波板子就有胎带的水波纹问题

网友:
佩服,基地真是培养人的地方啊

网友:
郭子应该说:
感谢党,感谢政府.感谢NOBODY!
哈哈哈

网友:
没有NOBODY这歌我想郭子一定修不出来!
都是这首歌的功劳!
引用 网友A:

是的 所以我建议 基地课间全部大屏幕投影 NOBODY

网友:
我刚改你就引用了.速度快...果然有乾坤大挪移的风范啊.

网友:
楼主好水平 活学活用的这么好  学习你的经验了啊

网友:
楼主的尽力真的是我学习的榜样我要努力学习中

网友:
实地是不错,但也因人而异,人才和蠢才就一步之遥远,记住天道酬勤,兄弟们,冲!

网友:
怎么我和修的不一样。我遇到一片集显的板,显示有水波纹,看北桥旁边有颗电容鼓了,直接换掉。OK。

网友:
见识了移花接木这招了。。。。。最近大家都喜欢上了用欺骗法。。

网友:
并不是所有板的问题都一样的呀.....如果有示波器 那就会更直观了,,,,你换电容好的 外观检查就OK啦,,,,有的症状是一样的 但导致故障的原因 不尽相同

网友B:
我有疑:你让两个电容全部“起立”,然后交叉连线,你那个图太模糊,不知道怎么个连线法?感觉两个电阻全起立后,那时钟信号是怎么过来的?为什么不直接拿了电阻或者换电阻?

网友:
呵呵,刚刚听课的时候,课后楼主帮助我解决了一块板,也是内存供电管有问题的,再次谢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疑:你让两个电容全部“起立”,然后交叉连线,你那个图太模糊,不知道怎么个连线法?感觉两个电阻全起 ...

拿掉电阻 不可以~!!!!!
换电阻是没用.不是电阻故障...

交叉连线-- 22 与 23脚 飞线互相交叉一下 连到电阻上面

网友:
膜拜了 很会搞 NOBODY一哼就过去了

网友:
强人,基地真是出人才啊。。

网友:
楼 主厉害呀,   集显的时钟是48M  ,我还不知道呢,  修到过一例,, 独显没有时钟的,  也是用的移花接木,

网友(2010-12-04):
没弄明白,这中间欺骗法,是怎么一回事
和IO又是什么关系
是不是直接从时钟外围的排阻上,直接把信号拉进集显了

网友(2011-01-05):
郭子, 你怎么当初不先换一下220和330的电阻呢,如果是电阻问题呢,然后你交叉了IO和集显的时钟信号。结果成功了,祝贺你啊,总是看到你在进步!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电阻 测过 没有问题 ,,,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因为 48M  集显 的时钟  IO 也是 48M    明白了吗?

网友(2011-04-09):
哦...不错...活学活用...也许IO对时钟频率不敏感...只能这样解释...鼓励了 ...  下次再出好文章...   你的NOBODY也收藏了...  哈哈 ....

网友(2011-07-06):
有没有那个33 0   220  “拥抱”高清图  最好说说   原理  学习学习

网友(2012-07-25):
分析的很好,就是有点看不懂,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