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下关于供电MOS管代换

楼主(2010-10-27):
供电MOS管型号是79M05可以用什么型号的代替啊?谢谢

网友:
好象不是MOS,你看一下电路是不是—5V稳压块。

网友:
如果是MOS管,几乎可以和主板上的通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我实在是不懂我以为是供电管呢,是一个声卡上的东西烧了.那如果是您说的稳压块那如果找不到相同的可以用那种代?或那里有卖这东西的.谢谢

网友:
应该不是MOS管

网友:
-5v 三端稳压集成